[求助] 关于工艺中的金属承载电流问题

楼主(2018-05-08):
怎样能知道各个工艺中的金属方块电阻和金属能够承载的电流大小呢

网友:
正常情况,工厂给的PDF文件中会有说明。design rule 或者PCM中,找找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在文件中有没有什么关键词可以快速搜索到呢

网友:
工艺PDK中一般会说。我们公司使用的工艺,一般薄铝是1u/mA.顶层是2-3u/mA

网友:
design rule 里有
也可以用专业的软件仿EM、IR drop,当然也需要提供相应的model 可以问fab 要
主流的可以用 totem(模拟) redhawk(数字)

网友(2023-08-24):
我也想问这个问题 有没有前辈指点一下呀?在哪个文件里面看金属能承受电流的能力呀?找了.tf里面没有,前面说的PCM是什么呀……

网友:
在DRM中搜current density,如果找不到,可以去找pex抽参使用的rule文件,里面一般都是会写有你需要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