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样能知道各个工艺中的方块电阻和金属能够承载的电流大小呢

楼主(2018-05-08):
如题,新计划开始前,怎样从工艺厂给的文件中查到金属的方块电阻和各层metal承载的电流大小

网友:
从工艺厂给的文件中查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有什么关键词可以快速查找吗

网友B(2020-04-30):
一般design rule文档中会有电流密度的内容 关键字 current density  或者EM    方块电阻值一般会在专门将器件的那个文档里面 具体名字每个fab会不一样  比如TSMC是ESP文档

网友C(2023-12-06):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是个古早的问题,想必楼主一定知道答案了,我现在也在找工艺的金属方阻,还没找到,楼主能给指点一下 该去哪里找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是个古早的问题,想必楼主一定知道答案了,我现在也在找工艺的金属方阻,还没找到,楼主能给指点一下  ...

工艺库pdk里面,design rule文件的reliability章节相关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工艺库pdk里面,design rule文件的reliability章节相关

哈  没找到,我们的工艺EM 部分 没有介绍金属的方阻,design rule 部分 搜索 square 之类的词,也没有,,,

网友(2024-05-20):
金属方块电阻在哪儿看呀 比如db 华虹

网友(2024-09-14):
引用 网友C:
哈  没找到,我们的工艺EM 部分 没有介绍金属的方阻,design rule 部分 搜索 square 之类的词,也没有, ...

instance里就有方块电阻

网友E(2025-04-03):
引用 网友B:
一般design rule文档中会有电流密度的内容 关键字 current density  或者EM    方块电阻值一般会在专门将器 ...

知道电流密度怎么算方块阻值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知道电流密度怎么算方块阻值呢?

PDK 文档里面去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