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字设计的有关问题

楼主(2018-05-08):
小白一个,请教两个问题。1、数字设计中的IP(蓝牙,wifi,URAT等)究竟是什么?封装好的一段可综合的verilog代码?还是其他什么?买来以后可以改动吗?与它给定的端口相连接?
2、FPGA在数字IC设计中的作用?以及FPGA验证位于流程中的那个阶段?

网友:
1、IP可以理解成一个给你包装好了的电路模块,IP分软核,固核和硬核。以前两种居多。固核是综合过后的代码,几乎不具有可读性和可修改性,软核可以看到verilog代码。为什么说封装好,一般IP核里面除了各个层级的HDL代码,还打包了一些相关的脚本,文档等,通过阅读一些说明,就可以直接使用。
2、FPGA在数字IC设计中主要的作用还是验证,具体参考FPGA验证的一些书籍。当然不排除一些公司拿FPGA来做demo,这样可以避免缺乏后端经验流片失败。FPGA验证一般前端设计结束之后就可以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