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复信号的频谱

楼主(2018-05-08):
请教“复信号的频谱是单边”的证明过程。

网友:
关键是这个结论不一定正确啊。只能说复信号的频谱不是对称的,但复信号的频谱不一定是单边的。

网友(2018-08-10):
比如,实信号 sin(wt) = e(jwt) +e(-jwt),频谱上有w,和-w,双边的。
在向量图上,有两个向量相加的到一个实信号。

复信号,e(jwt)= sin(wt)+jcos(wt),在向量图上,就一根向量,频谱图上也只有w一根。

网友:
那也只能说你所列出的特别特殊的这么一个复信号是单边谱,不能说所有的复信号都是单边谱。

网友(2019-12-09):
复信号的是不对称的 ,只有解析信号才是单边非负的

网友(2020-02-08):
不会证明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