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把Virtuoso上的layout版图导入ICC中作为macro

楼主(2018-05-08):
我现在Virtuoso上有一个A单元的layout,这个layout用到了一些标准单元和MOS管。我想把它导入到ICC中去作为另一个design的一个macro单元,请问应该如何操作?

我查了下论坛上的相关帖子,有一种方法好像是从Virtuoso上先导出这个A单元的LEF,然后再import到ICC中。
所以我按照这个思路导出了A单元的LEF和DEF,我发现ICC中只能导入DEF的同时导入LEF(如图) TMQZ6(()224I85~XVK@U_%L.png ,就把DEF导入到之前建的milkway里了。建立这个milkway时,-mw_reference_library包括了标准单元和IO的library,但是我发现导入A单元的DEF后,milkway中新生成了2个CELL,这2个CELL确实是组成A单元的CELL,但是我用open_design打开这两个CELL后发现(如图), E17NRTPL7E{9DWK5)R0(HNK.png 这是没导入成功吗?我这个导入操作是不是类似于用LEF转milkway的操作?
问题2是:如果A单元的DEF/LEF导入成功了,我怎么把它作为一个macro用到另一个design中?是要在那个design的网表中加入对应的module吗?ICC能不能像在Virtuoso中那样直接把这个macro单元insert进design的整体版图中?

我刚学后端,可能描述得不是很清楚,希望各位前辈指正!回答时也请稍微详细点!

楼主(2018-06-14):
已解决!!
1.从virtuoso导出gds版图;
2.把gds版图导入abstract提取lef,对应的流程在论坛中有;
3.把lef导入Milkyway,要lef in2次才会生成完整的FRAM和CEL;
4.导入ICC的verilog代码中声明了对应macro,read_verilog,link.

网友A(2020-10-13):
你好,想问一下版图生成lef,物理库导入ICC后,就算verilog里面有声明,icc还会报unresolve reference的错误,导致没办法布局布线,这个怎么办呀

网友(点评):
是啊,dc时会有unresolve reference错误,这个有解决办法吗

网友(2021-06-25):
引用 网友A:
你好,想问一下版图生成lef,物理库导入ICC后,就算verilog里面有声明,icc还会报unresolve reference的错 ...

如果解决了,希望老哥帮忙解惑一下

网友(2023-03-20):
引用 网友A:

你们有什么解决方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