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iberate生成的template不完整

楼主(2018-05-08):
[i=s] 本帖最后由 andy89926 于 2018-5-10 10:49 编辑

小弟刚开始用liberate,之前用的ncx,用ncx生成的template前面部分和原lib差不多,用liberate生成的前面部分只有几行,好多关键内容都丢失掉了,
再来recha的时候由于VNW,VPW的定义被丢掉了,生成lib也失败了。

我用的liberate151里的example生产的template,不知道是不是配置的太简单了,导致这个问题的出现?
希望有经验的老哥给点帮助。

楼主:
[i=s] 本帖最后由 andy89926 于 2018-5-8 17:23 编辑

原lib的开头是这样的,好长一串

library(sc9_55lp_base_rvt_ss_typical_max_1p08v_m40c) {
  delay_model : table_lookup ;
  revision : "1" ;
  library_features(report_delay_calculation, report_power_calculation);
  time_unit : 1ns ;
  voltage_unit : 1V ;
  current_unit : 1mA ;
  capacitive_load_unit(1, pf);
  pulling_resistance_unit : 1kohm ;
  leakage_power_unit : 1uW ;
  input_threshold_pct_fall : 50 ;
  input_threshold_pct_rise : 50 ;
  output_threshold_pct_fall : 50 ;
  output_threshold_pct_rise : 50 ;
  slew_derate_from_library : 0.75 ;
  slew_lower_threshold_pct_fall : 20 ;
  slew_lower_threshold_pct_rise : 20 ;
  slew_upper_threshold_pct_fall : 80 ;
  slew_upper_threshold_pct_rise : 80 ;
  in_place_swap_mode : match_footprint ;
  nom_process : 1 ;
  nom_temperature : -40 ;
  nom_voltage : 1.08 ;
  default_cell_leakage_power : 0 ;
  default_fanout_load : 1 ;
  default_inout_pin_cap : 1 ;
  default_input_pin_cap : 1 ;
  default_leakage_power_density : 0 ;
  default_output_pin_cap : 0 ;
  define_group(decap, magma_decoupling);
  define_group(decap_lut_template, library);
  define_group(esr_conductance, magma_esr);
  define_group(esr_lut_template, library);
  define_group(magma_decoupling, cell);
  define_group(magma_decoupling, pin);
  define_group(magma_esr, pin);
  define(index_1, decap, string);
  define(index_1, decap_lut_template, string);
  define(index_1, esr_conductance, string);
  define(index_1, esr_lut_template, string);
  define(magma_decoupling_version, library, float);
  define(supply, magma_decoupling, string);
  define(supply, magma_esr, string);
  define(values, decap, string);
  define(values, esr_conductance, string);
  define(variable_1, decap_lut_template, string);
  define(variable_1, esr_lut_template, string);
  define(when, magma_decoupling, string);
  define(when, magma_esr, string);
  magma_decoupling_version : 1 ;
  voltage_map(VNW, 1.08);
  voltage_map(VDD, 1.08);
  voltage_map(VSS, 0);
  voltage_map(VPW, 0);

  operating_conditions(ss_typical_max_1p08v_m40c) {
    process : 1 ;
    temperature : -40 ;
    voltage : 1.08 ;
  }
  default_operating_conditions : ss_typical_max_1p08v_m40c ;

  input_voltage(clockpin) {
    vil : 0 ;
    vih : 1.08 ;
    vimin : 0 ;
    vimax : 1.08 ;
  }

生成的template是这样的,而且是个.tcl文件,是不是不对啊?
set_var slew_lower_rise 0.1
set_var slew_lower_fall 0.1
set_var slew_upper_rise 0.9
set_var slew_upper_fall 0.9

set_var measure_slew_lower_rise 0.2
set_var measure_slew_lower_fall 0.2
set_var measure_slew_upper_rise 0.8
set_var measure_slew_upper_fall 0.8

set_var delay_inp_rise 0.5
set_var delay_inp_fall 0.5
set_var delay_out_rise 0.5
set_var delay_out_fall 0.5

set_var def_arc_msg_level 0
set_var process_match_pins_to_ports 1
set_var max_transition 1.72e-09
set_var min_transition 6.09333e-12
set_var min_output_cap 1.34103e-16

set cells { \
  A2DFFQN_X0P5M_A9TR \
  A2DFFQN_X1M_A9TR \
  A2DFFQN_X2M_A9TR \
  A2DFFQN_X3M_A9TR \
  A2DFFQ_X0P5M_A9TR \

.....

example生产template的命令是这样的。
read_library LIB_SEED/sc9_55lp_base_rvt_ss_typical_max_1p08v_m40c.lib

write_template -verbose TEMPLATE/template_rechar_example.tcl

楼主:
生成的template是这样的,是个.tcl文件,前面的定义好简单,cell的内容很复杂,但是没有对VNW/VPW(NP井)的定义,是不是不对啊?
set_var slew_lower_rise 0.1
set_var slew_lower_fall 0.1
set_var slew_upper_rise 0.9
set_var slew_upper_fall 0.9

set_var measure_slew_lower_rise 0.2
set_var measure_slew_lower_fall 0.2
set_var measure_slew_upper_rise 0.8
set_var measure_slew_upper_fall 0.8

set_var delay_inp_rise 0.5
set_var delay_inp_fall 0.5
set_var delay_out_rise 0.5
set_var delay_out_fall 0.5

set_var def_arc_msg_level 0
set_var process_match_pins_to_ports 1
set_var max_transition 1.72e-09
set_var min_transition 6.09333e-12
set_var min_output_cap 1.34103e-16

set cells { \
  A2DFFQN_X0P5M_A9TR \
  A2DFFQN_X1M_A9TR \
  A2DFFQN_X2M_A9TR \
  A2DFFQN_X3M_A9TR \
  A2DFFQ_X0P5M_A9TR \......

楼主:
顶一顶,有没有更好的资料?

网友(2018-10-23):
回复 楼主:

   你好,我现在刚开始接触Liberate,请问你有关于这方面的资料吗?我一直找不着Liberate 的user guide

楼主(2018-12-15):
回复 网友A:
就在doc文件夹里有guide啊,再就是论坛里有几个帖子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就只有一个manual,里面有些命令解释,但是理解能力有限。对了,我用Lib生成的template跟你的是差不多的,生成的内容确实不多,而且是tcl后缀文件,这个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我就是用 的他里面的设置,然后加入我自己的网表,用了model,运行liberate去生成我想要的的。

网友(2022-03-04):
在配置提取参数的.tcl中加
set_vdd -type pwell VNW  3.3
set_gnd -type nwell VPW   0

网友(2023-07-27):
你好,请问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遇到了和你一样的问题,帮忙指导一下?

网友:
有没有人遇到过生成的.lib库  area为0.如何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