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Vivado 2018.1 编译仿真库报错

楼主(2018-05-08):
用Vivado 2018.1 编译VCS的仿真库,结果报错。第一个错误就是
Parsing design file '/eda/Vivado/2018.1/data/secureip/pcie_2_1/pcie_2_1_001.vp'

Error-[DECSPE] Decryption failed
  Error while decrypting source file
  Failed to load key needed to decrypt data_block. No key_block found for VCS.
  Please use vcs RSA public key and pragma expressions to identify the
  keyblock mentioned in vcs documentation while encrypting to be able to
  decrypt with vcs.

VCS版本是2016.06。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呀? 怎样才能解决?

谢谢大家!

楼主:
请教大家,这个问题是不是因为VCS的版本太低导致的呀?

网友:
你看下2018.1的release note,看看他需要的vcs的最低版本。版本不兼容一般compile会出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网友(2019-01-28):
VCS版本太低,至少2017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