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ace in icc

楼主(2018-05-08):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库里只有2TrackFILLER cell,但是placecell间距有1Track的,所以1T的间距插不进去FILLER cell,求助一下怎么调整placecell之间的间距,谢谢。

网友:
1.看数量,不多的话手动拖一个site重新eco route,再加filler2.数量较多的话,可以在cell左右各设置一个1site的keepout margin,然后再个别违反的地方重复步骤1

网友:
出现这种情况十有八九数量是很多的,所以在place之前就要想好对策,加filler gap吧,不是啥难事儿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查到可以使用一下两个命令完成place约束。

set_lib_cell_spacing_label

set_spacing_label_ru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