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0.18 MOSCAP詢問

楼主(2018-05-08):
請問tsmc0.18 MOSCAP有這幾種壓控電容 1.mos_var  2.mos_var_b  3.pmoscap  4.nmoscap
差別在哪?  做VCO大多用於哪種

网友:
mos_var 是线性电容, mos_var_b 是一样的, 只是symbol上多个bulk的连接点(一般用这个)
pmoscap和 nmoscap 就是用普通mos做电容, 不是线性电容。
你可以用sp simulation 来看他们的电容曲线

你要用作vco的那个部分电容?  delay cap, 还是 power decap?  还是你要设计pll lpf 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