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此处版图提取的电路图

楼主(2018-05-08):
我们老师让我提取smic18 模拟IO单元库版图中的PANA1AP,截了1234层金属,想请教一下上图的这些是什么器件,PAD没有跟上图的这些器件连接,我画电路图这些东西怎么画呢?

网友:
好像是电阻   连接关系没看太懂

网友:
同意樓上的說法,把 CONT 和 via 層 也 打開看看
PAD 應該是要連接到 PAD open 的 , 也有 CUP ( circuit under pad )的情形

网友:
深蓝色的应该都是电阻,但是没有看到contact,所以没有用到,可能做平坦化用的,或者是改版备用器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些孔只能放大能出现,没法截全

contact是绿色的,只在两边有,把poly和红色区域相连,via1直接是金属2铺在金属1上面,不知道这东西没跟pad相连有什么用?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看到contact了,可以认为是电容(poly/METAL1/METAL2/METAL3),但是如果交叠面积太小,容值也没有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