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放大器的失调电压消除方法

楼主(2018-05-09):
放大器的失调电压用开关电容的方法怎么消除呢?拉扎维的书上感觉讲的不是很清楚。
另外计算失调电压有没有具体的公式呢?(例如一个两级运放)求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可以下载文献看看:auto-zero和chopping技术。推荐文献:Circuit Techniques for Reducing the Effects of Op-Amp Imperfections: Autozeroing, Correlated Double Sampling, and Chopper Stabilization。

网友:
回复 楼主:

   基本思路是,1,先把offset采样出来,然后通过和带有offset的信号相减得到没有offset的信号(sample and hold方法); 2,通过调制的方法把offset和信号区分开处理,类似通讯中的调制解调(chop方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刚刚也是找到了这一篇,看来要好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