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nte carlo和corner关系

楼主(2018-05-09):
monte carlo和corner关系 比如nmos管的Vth,corner的范围和monte carlo 3sigma是否是一致的?或者覆盖多大的范围?

网友:
monte carlo是L与Vth或者μCox之类的关系
corner是用不同Vth的MOS模型找最差条件
3sigma基本上覆盖了99% 正态分布那个波峰基本上全包括了

网友:
这个问题如果想要真正了解的话,最好打开model来看公式。每次monte carlo仿真开始的时候就是根据那个公式拿到一个参数,每次都是随机取值但是符合那个normalized distribution.

网友:
回复 网友A:

    monte carlo我怎么感觉定L时看下就行别的时候没怎么用过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是从设计的角度来说的,如果是验证的角度地话 monte carlo simulation可以查多复杂电路在不同情况下的表现。monte carlo只是一种仿真的方法,如何用就要具体看情况。

网友:
回复 网友A:

    也是。
楼主说monte carlo和conrner我就以为只是在说设计MOS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