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半导体芯片制造

楼主(2018-05-09):
代工厂在芯片制造过程中,抽取一部分晶圆进行了工艺拉偏.
请问一下:什么是工艺拉偏?

网友:
所谓工艺拉偏我的理解就是,对同一个工艺设置一系列不同的参数,看哪一个参数最合理,比如不知道光刻胶厚度到底控制在多少最好,就分别刻0.5um,1um,1.5um等等依次比较,然后得到最优工艺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