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LVS] 请教个关于LVS 的问题!

楼主(2018-05-09):
我的一个IP,其本身是hierarchy结构的gds ,cdl 。
but , 只有flat 模式 ,lvs才能过 ,

SO , 我在做chip level 的lvs 时候,我得用hierarchy 模式,但是,别的都过了,就只有这IP 不过,请问有什么方法可以处理下?

我不想 flatten ip 的gds 再去merge

网友:
hierarchy模式不过的原因是什么? 是IP某些命名有冲突还是有与top的连接属性没有对上?

楼主:
   IP内部某些hierarchy cell 没有text ,所以不太好debug ,有一部分管子对不上,比如gds里管子的每个pin都有,但是 spice 里 报 missing instance,(no similar net , unmatched 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