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pga输出的结果飘忽不定可能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8-05-09):
这种pga,当放大倍数小的时候,输出正常;当放大倍数大于8时,输出有偏差,当倍数最大的时候,有的芯片输出向下偏24%,有的芯片输出向上偏50%,可能是什么原因啊?怎么处理呢?

网友:
offset可以考虑

楼主:
offset可以考虑
引用 网友A:

正负输出端的值是相同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你的描述有问题哦
   输出一般都是指差分输出。共模漂是共模反馈出问题了吧,50%这么夸张?差分运放不会没做共模反馈吧,建议检查共模反馈电路,再就是,前一级共模输出,这一级偏置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了解PGA。但是有的运放是有特地用额外辅助运放反馈固定主运放输出共模到VCM的,而且精度很高。从你的原理图上看,没有vcm端。

楼主:
回复  nanke

不了解PGA。但是有的运放是有特地用额外辅助运放反馈固定主运放输出共模到VCM的,而且精度 ...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示意图。放大倍数是靠两组R1/R2得到的。
意思是VCM不准导致的。但是测试十个芯片,大概有一半比较准,另外一半低倍放大的时候准,在最大的2、3个倍数就不准了。

网友:
输出是多少伏??

楼主:
输出是多少伏??
引用 网友D:

    1.2

网友:
共模反馈offset没查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是输出共模电压吗?差模电压是多少??

楼主:
回复  istart_2002

   这是输出共模电压吗?差模电压是多少??
引用 网友D:

1、2两点的电压1.195V

网友:
回复 网友B:

楼主没考虑第一级运放输出共模吗,第一级运放开环增益大,也要加共模反馈的,如果第一级运放输出共模不对会让第二级运放没法工作的。。
从楼主的描述看,闭环差分增益大的时候输出有问题,很可能就是共模不对。
偏置电路也要检查一下,还有就是跑下蒙特卡洛仿真。

楼主:
回复  istart_2002

楼主没考虑第一级运放输出共模吗,第一级运放开环增益大,也要加共模反馈的,如果第 ...
引用 网友C:

如果都输入零,第二级运放输入是1.25,在共模输入范围内啊;
仿真的时候,高倍放大也是准的;
实际芯片有一半输出是准的;
后仿蒙卡输出也就差0.几m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