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报错

楼主(2018-05-09):
*ERROR* Device 'cds_thru(RES)' on Schematic is unbound to any Layout device.
*ERROR* UnBound devices found.

这个错误是说cds_thru在版图上没有连接嘛?
请教怎么解决

网友:
坐等大神。提供的信息只有两个error。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我第一次接触cadence,不太熟悉,我将这个lvs失败的日志和另一个成功的日志相对比,发现之前都是一样的,就是在此处出现了错误导致了停止,所以就贴了这两个err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