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spice .meas fft 使用时机

楼主(2018-05-09):
Hspice  .meas fft 使用时机

.meas   fft sndr1 sndr v(vo)   是否

可配合 .FFT ENOB  SNDR  SNR ??

不必再靠matlab ..

custom wave  adc_toolbox 不知该如何使用直,  接分析 理想 verilogA A/d  -> digital -> verilogA D/A -> out

  SIN wave 都无法分析 ..

网友:
.fft分析后可以用.meas fft直接得到sndr, enob;

楼主:
目前是12BIT理想
a/d + d/A

使用 fin=200
fs=2Mhz
sample 4096 point

Spice explorer
波形软件
FFT/DFt
tstart=10u
tstsop
软件自算

FIN=200HZ

ENOB=11.5

不过

HSPICE SIM LIST FILE

FIN=200HZ

FS =2mHZ

.FFT NAME
NP=4096 START=10U TO=’10U+ 4096/2m’ FREQ=200

.MEAS FFT SNDR_11 SNDR NAME
=>SFD=10.3   SNDR 7.2 , SNR
也只20 , ENOB=0.9

WHY ???

HOW TO USE HSPICE   .FFT AND   .MEAS FFT  ??

楼主:
.fft分析后可以用.meas fft直接得到sndr, enob;
引用 网友A:

    http://bbs.eetop.cn/thread-288216-1-1.html

楼主:
hspice netlist

result
引用 网友A:

    fin= fs/nfft*409 ?

why use 409

not fin=fs/nff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