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Gmid设计方法学(2)

楼主(2018-05-09):
Gmid设计方法学(2)

基于上一篇的基本工具的介绍,目前Hspice的仿真结果应该已经可以正确读入到matlab中了。静态扫描得到的.sw文件可以通过loadsig函数读入,命令使用如下:

h=loadsig('F:\EETOP\gmid\sp1\ygmidxvgssweepvsb.sw0');

另外再介绍Hspicetoolbox中的另外两个函数,之后会用到。

1lssig(h):直接输入lssig(h)matlab会给出h这个矩阵中含有的所有参数名称

比如:

2evalsig(h,'gm_id'):该命令为读出h矩阵中gmid参数的扫描结果,比如:

至此,关于Hspicetoolbox的内容全部结束了,但是Hspicetoolbox每次启动matlab的时候都需要重新编译,本人没想到什么好的办法,只能给大家准备了一个configure.m文件,每次需要使用时以管理员身份打开configure.m文件,跑一遍就OK了。

从下面正式开始探索gmid的设计方法,首先感谢gugubo前辈分享的代码与资料,原贴请见:http://bbs.eetop.cn/thread-0613808-1-1.html本节以及接下来的几节都将以gugubo前辈的资料为基础对gmid的设计方法做进一步的探讨。

首先是利用Hspice对工艺库中的MOS管做参数的扫描,Hspice文件可以在前述的原贴中下到,重点关注下YgmIDXVgsSweepVsb.sp文件就好。其中有几点说明一下:

1YgmIDXVgsSweepVsb.sp文件中调用MOS管的语句以Xmn0打头,这是由于前辈的工艺库是把MOS管作为一个子单元的,而老一点的工艺都是直接用model.,如果你的工艺也比较老的话调用MOS管是还是老老实实M1打头吧,这个是我遇到的最大问题。

2.optionpost dccap probe node print这个语句必须要,没这个matlab不识别。

3)前辈用了.inc'length.spi'语句做批量处理,分别扫描对不同的沟道长度,然后可以一次性生成一大堆.sw结尾的文件。作为小白的我选择先把这句删掉,先搞清楚一个沟道长度下的事情。

运行.sp文件,结束。

网友:
分别扫描对不同的沟道长度,然后可以一次性生成一大堆.sw结尾的文件

网友(2018-07-24):
一直想要掌握这个方法  但是鉴于对matlab不熟练一直搁浅了

网友(2023-02-22):
应该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