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中sp仿真下的ZM1、Zd、Z11的区别?

楼主(2018-05-09):
rt
新手一枚,一知半解,求大神解答

网友A:
ZM1是端口阻抗,Z11是端口Z参数(Port2开路情况下Port1的阻抗),Zd是啥我没用过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Zd是在z-smith圆图下得出的阻抗,可以理解为ZM=Zd吗?

网友(2021-05-28):
您好,博主现在解惑了吗?小弟我刚入门射频,软件里面得仿真不太会,好多的不知道干啥用得,我想仿真一个功率得输入输出电阻,该怎么仿真?

网友B(2021-07-28):
sp代表啥意思??

网友(2022-09-13):
引用 网友B:
sp代表啥意思??

S Parameters, S参数

网友(2022-10-28):
同问,楼主是否有答案啦?

网友(2024-04-23):
看到一个帖子,大家可以讨论一下https://blog.eetop.cn/blog-284601-47682.html

网友C(2024-07-24):
引用 网友A:
ZM1是端口阻抗,Z11是端口Z参数(Port2开路情况下Port1的阻抗),Zd是啥我没用过 ...

没有理解,意思是计算ZM1时候Port2不是开路吗,port2内置的50欧也计入阻抗计算吗,Z11不计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理解,意思是计算ZM1时候Port2不是开路吗,port2内置的50欧也计入阻抗计算吗,Z11不计入
...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