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高速adc,dac等模块的版图有哪些需要注意的

楼主(2018-05-10):
比较有经验大佬们能否指点一下。
比较器的电容做什么作用,使用mim电容有必要做在阱里吗?

网友:
MIM做在阱里,可以提高噪声性能,如果不影响其他参数,可以啊

网友:
adc这种电路记得1.最好将 对噪声敏感的电路与容易产生噪声的电路分开来画,一般low-amplitude analog circuit 对噪声最敏感,而high-speed digital circuit 更容易产生噪声,layout需远离
2.analog lines 尽量短
3.静态讯号与动态讯号分开,
没记错的话大致应该就这样吧

网友(2018-06-24):
版图对称,抑制2次谐波
电容阵列的匹配以及寄生电容
电源地之间大量decoupel电容
数字模拟之间的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