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大神帮忙:INL和噪声是否有关?还是只是和THD有关?仿真DNL和INL是否加tran noise

楼主(2018-05-10):
请大神帮忙:INL和噪声是否有关?还是只是和THD有关?仿真DNL和INL是否加tran noise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用加,假设noise均值为0。

网友(2021-04-01):
如果用斜坡/码密度测INL, 测出来的INL和噪声有关,需要多次测量做平均。如果用谱估计,且分辨率大于10,那么和噪声无关,因为只取噪底以上的谐波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