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R drop分析过程中的PAD file怎么产生的?

楼主(2018-05-10):
目前我在做一个IR drop的实验,设计完成后,IR drop分析过程中需要用到PAD file,也就是ploc文件,这个文件中包含design的供电信息。但是我没有找到在哪产生这个文件,是自己写的,还是用命令自动生成的呢?
      求解,先谢过了!

楼主:
在线等答案,谢谢各位了

楼主:
大佬么求解答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这个文件应该怎么写呢。。。在网上没找到资料,按照什么格式写呢?能帮我写个例子详细解释下吗?一行代码就行

网友:
做package分析才需要pad file吧?

网友:
拿TCL随便写写就好了  抓顶层金属信息,然后抓坐标点,输出到一个文档中,如果是REDHAWK用的就是
NAME X Y LAYER PG格式

网友B:
给你个例子参考一下set line [open power.ploc w+]
puts $line "###PAD_NAME X Y LAYER PG"
set VSS_COLLEC [get_shapes -filter "layer_name == ME8 && net_type == ground"]
foreach_in_collection Q1 [get_shapes -filter
"layer_name == ME8 && net_type == ground"] {
         set VSS_name [lindex [lindex [collection_to_list $Q1 -no_braces ] 0] 1]
         set point1 [lindex [get_attribute [get_shapes $VSS_name] points] 0]

set point2 [lindex [get_attribute [get_shapes $VSS_name] points] 1]
         set left_location "[expr [lindex $point1 0] + 1] [expr [lindex $poiint1 1] + 1]

set right_location "[expr [lindex $point1 0] - 1] [expr [lindex $poiint1 1] - 1]
          puts $line "VSS_LEFT_$VSS_name $left_location ME8 VSS"

puts $line "VSS_RIGHT_$VSS_name $right_location ME8 VSS"
}
close $line
软件是ICC2如果是ICC自己改一下相关命令

网友:
这个要自己写的  manual上面有具体格式  你可以在上面搜下

网友:
   请教,redhawk 可以做模拟ip的power 分析么?

楼主:
已经解决,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C(2020-12-23):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谢谢各位大神

您好,同样的问题,求指导,多谢多谢

网友:
一般是包括name    location     metal layer      VDD/VSS等信息,voltus是这样的

楼主(2021-12-16):
引用 网友C:
您好,同样的问题,求指导,多谢多谢

这个格式

BUMPNAME    location_X  location_Y  LAYER  VDD/VSS

网友D(2022-02-21):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谢谢各位大神

请教,如果def里面没有加入power pad,pad file能这样写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请教,如果def里面没有加入power pad,pad file能这样写吗?

只是定义了一些点而已,只要那个点上面有metal,就可以分析到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只是定义了一些点而已,只要那个点上面有metal,就可以分析到

我发现直接用redhawk的add pad命令就可以了。在需要的地方加上power和gnd就可以分析了。
但是我不清楚的是,需要加多个P/G点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发现直接用redhawk的add pad命令就可以了。在需要的地方加上power和gnd就可以分析了。
但是我不清楚的 ...

是chip top的功耗分析吗?是的话就按实际电源供给点定 P/G,这样才能分析到接近实际情况的IR-Drop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chip top的功耗分析吗?是的话就按实际电源供给点定 P/G,这样才能分析到接近实际情况的IR-Drop
...

纯数字模块的一个分析,目前还没有确定P/G pad,只能自己先跑一下流程。我还有个timing文件的问题,你能帮忙看一下吗?
redhawk的timing文件读入时报错 - 后端讨论区 - EETOP 创芯网论坛 (原名:电子顶级开发网) -
网上资料太少了。

网友(2023-06-01):
引用 网友B:
给你个例子参考一下set line [open power.ploc w+]
puts $line "###PAD_NAME X Y LAYER PG"
set VSS_COLLEC ...

学习了 谢谢

网友F:
请教下楼主,这个ploc PAD_NAME  是指PAD的cell name还是instance name。  我跑的redhawk lab中 。ploc定义了DVDD12.但是在def中并没有这个DVDD12 奇怪

网友(2023-08-16):
在定义电源点的时候使用:set_power_pads -auto_voltage_source_creation true -net -layer -region{},这样可以吗

网友(2025-06-19):
引用 网友F:
请教下楼主,这个ploc PAD_NAME  是指PAD的cell name还是instance name。  我跑的redhawk lab中 。ploc定义 ...

我也有同样的疑问?请问您搞清楚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