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如何设置 Gilbert 混频器的BJT管子的DC电压,管子的工作状态会对哪些因素有影响

楼主(2018-05-10):
求教一个问题,我最近在做 Gilbert 混频器,仿真主要参数是转换增益,隔离度等一些参数,由于之前是做模拟的,一直纠结于管子的DC电压以及工作状态,而且 Gilbert 混频器是工作在大信号情况下的,那么问题来了1 这种情况是否需要像运放一样设置好DC电平以及管子的工作状态
2 管子的直流电平或者是工作区域会不会影响转换增益以及隔离度等参数。

网友:
混频器的小信号管肯定需要设置bias的,LO管子么 需要确定一下switch的速度,所以也需要设置bias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那么混频器核里面的管子都是处于大信号开关状态的吧?还需要设置bias吗?我觉得除了信号缓冲,其他都不需要设置bias的吧?这样理解正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