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加入其它模型仿真的问题

楼主(2018-05-10):
想加入高压MOS管进行仿真,现在有.spice文件,按照网上的方法设置了,结果仿真出现问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管子的spice文件

管子的spice文件

symbol

symbol

仿真电路

仿真电路

提示的错误

提示的错误

网友:
在ICFB->Tool->CDF中将model的name修改成你要加入的模型名字  同时在spectre那里修改引脚顺序和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