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基准仿真求助!

楼主(2018-05-10):
各位大神,小弟最近在做一个带隙基准电路的仿真,发现几个问题,一个是在不加启动电路的情况下,可以获得较稳定的温度系数(如图1),但是加上启动电路后,温度系数极不稳定(如图2),求问原因,不加启动电路如图3,加上如图4,另外还有一点疑问,温度系数从理论上不是可以通过公式算出来吗,但是我根据理论算出电阻比值得不到零温度系统,要不断调整,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
自己顶一下,希望哪位大神帮忙看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1)启动电路漏电,看看漏电多大?和带隙基准支路电流比比?(2)因为公式不准,考虑更高阶效应了吗?公式和仿真都只能当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最近在做电路仿真的时候发现了很多类似的问题,感觉公式真的不太准啊

网友:
根据理论算出电阻比值得不到零温度系统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能详细说说吗?我感觉现在一直在低理论范围内徘徊,仿真的效率特别低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何乐年的那本书,你看看。就知道基准的仿真调试过程了,

网友:
很可能是启动电路部分漏电导致的,测测M2管在正常工作时的漏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D:

   右边的启动电路的两个PMOS始终是导通的啊,会有电流产生,怎么消除这部分的电流呢?谢谢!

网友:
温度系数从理论上 是可以通过公式算出来

网友:
怀疑你的启动电路在电路正常工作后没有断开,仍然有电流,干扰了带隙的工作。楼主可以看一下管子M2是不是还有电流通过?如果电路功能正确,这个管子不应该有电流
M7和M8的宽长比太大,而M3的又太小

网友(2020-05-11):
现在的仿真模型都是非常复杂的,公式计算出来的只是理论参考值,后面都要自己再微调一下的

网友:
电路启动后启动电路没有关断,对基准的输出支路产生影响,建议把启动电路的第二个PMOS和NMOS连成反相器结构,调整管子参数,启动电路的L不用那么大的,一些管子可以用倒比管以降低电流。
理论值是没有考虑很多高阶因子的理想模型,自然会有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