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动态放大器谐波失真仿真方法

楼主(2018-05-10):
最近在设计动态放大器,工作过程由时钟控制,包含复位---放大两个阶段,复位时差分输出复位到电源电压,放大时放大差分输入信号,得到差分输出电压,求问怎样仿真这种动态放大器的总谐波失真(THD)???

网友:
pss+pac可以得到各阶谐波。
或是输入正弦信号,输出加理想采样保持,再作fft分析。
推荐前者,查阅手册,教程,eetop上搜。

网友(2018-11-04):
请问动态放大器怎么仿真增益?

网友(2023-08-09):
楼主有相关资料吗?

网友:
楼主找到教程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