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2.4G调光调色温模块控制方案与LED驱动电源的有机结合

楼主(2018-05-11):
2.4G调光调色温模块控制方案与LED驱动电源的有机结合

本系统是一款高性能LED 遥控调光控制器,主要应于用各类需要调光调色温的LED 灯(5-20W ),如

LED 球泡灯,LED 吸顶灯,LED 筒灯等。采用2.4G 高频无线遥控控制,具有功耗低,传输距离远,抗干扰能力强,空中通讯速率高等特点。遥控器外形时尚美观,功能实用简单。具有调光,调色温,自由分组同步控制。控制器模块化设计,
接线点与固定点容合在一起,便于与灯具铝基板配套兼容和二次开发。

电源要求:

本系统需要恒流兼恒压的电源,并且具有快速的响应速度,控制模块的pwm 几乎是4M1000*4000)的频率,对于采用源边检测电流的恒流源是不可以的,(原因就是反应速度太慢,会造成LED 灯闪烁,抖动,调制不良等问题。也许有些电源厂家可以做好,客户需要自己测式),最好采用次级三极管检测反馈的电源,反应速度快。(还有就是直接利用光耦的门槛电压来恒流的,效果也很好,就是效率稍微低了一点,和用三极管检测恒流的原理相同,只是三极管的门槛电压低一下,效率就高一些)。
一般的电源,负极只有一个,在控制板上面可以把led-V-连起来,但是在低亮度是效果就会差一
些。可以把电源的负极分为两个,LED-就是经过恒流检测的地,V-就是最终的地,这样,控制模块用的电就不经过恒流检测,在低亮度是就会效果较好。

LED 要求:

本系统对LED VF 值要求比较严格,要求LED 总的正向电压最多只能比电源的输出电压低1V,最好是在0.5V 以内。如一个6×1W LED 电路,若LED VF 值为3.0V6 颗串联为18V,则电源的输
出空载电压需在在18.5-19V 之间。若LED VF 值为3.4V,6 颗串联为20.4V,则电源的输出空载电
压需在21V-21.5V 之间。电流则根据LED 的额定负载电流给予。

应用实例:

右图为该系统在一款6W 球泡灯上的应用实例,采用的是三星5630LED,

每颗LED 的工作电流为150mA,VF 3.2V,每路分别采用5 串两并共阳

极的电路设计,采用的电源参数为:输入:AC86-264V;50/60HZ

输出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1.gifC 16.5V,电流300mA.系统工作良好.

基本功能操作

1.对码和分组:遥控器需要与控制器进行对码操作后才能使用,方法如下:
将控制器与负载灯具,电源连接正常完成后,选定需要分组控制的灯,切断电源 10 秒钟后重新接通

2.电源,在接通电源的瞬间(3 秒钟内)点击相应组开键,
该灯将"慢闪三下"确认匹配与分组成
功。重复以上步骤直到将所有欲分组的灯分组。

注:每个控制器只能同一遥控器上的一组匹配,一个遥控器可以匹配无数个控制器,但一个控制器最多只能同时接受4 个遥控器同时匹配。

2.清码与重新分组:如果房间布局改变,或者使用喜好变化,可能需要更改以前的分组,重新分组前

需将遥控LED 灯的地址码清除,方法如下:

选定需要清码的灯,切断电源10 秒钟后重新接通电源,在接通电源的瞬间(3 秒钟内)点击"全开" 键或相应组开键
  5
次,
该灯将"快闪六下"确认清码成功。
清码成功后重新分组的操作过程和第1 "对码和分组"的操作过程完全一致。

3.小夜灯功能:长按"全关"
,所有灯同时调至小夜灯模式.长按"分组关"
,可以
将分到该组的灯同时调至小夜灯模式 .小夜灯亮度为最高亮度的2‰.

注意事项

1.该控制系统一定要按照第二章的要求匹配电源和LED,不可使用电压波动过大的电源和非常规LED ;

并请注意电源正负极和输出正负极的正确连接,如反接会导致控制器损坏。

2.控制器请勿放在大范围金属区或附近有强电磁波区内使用,否则会严重影响通讯距离。(资料索取,请加QQ:3136999497

楼主:
2.4G调光调色温模块控制方案与LED驱动电源的有机结合

楼主:
本系统是一款高性能LED 遥控调光控制器,主要应于用各类需要调光调色温的LED 灯(5-20W ),如LED 球泡灯,LED 吸顶灯,LED 筒灯等。采用2.4G 高频无线遥控控制,具有功耗低,传输距离远,抗干扰能力强,空中通讯速率高等特点。遥控器外形时尚美观,功能实用简单。具有调光,调色温,自由分组同步控制。控制器模块化设计,接线点与固定点容合在一起,便于与灯具铝基板配套兼容和二次开发。

楼主:
电源要求:
本系统需要恒流兼恒压的电源,并且具有快速的响应速度,控制模块的pwm 几乎是4M(1000*4000)的频率,对于采用源边检测电流的恒流源是不可以的,(原因就是反应速度太慢,会造成LED 灯闪烁,抖动,调制不良等问题。也许有些电源厂家可以做好,客户需要自己测式),最好采用次级三极管检测反馈的电源,反应速度快。(还有就是直接利用光耦的门槛电压来恒流的,效果也很好,就是效率稍微低了一点,和用三极管检测恒流的原理相同,只是三极管的门槛电压低一下,效率就高一些)。
一般的电源,负极只有一个,在控制板上面可以把led-和V-连起来,但是在低亮度是效果就会差一
些。可以把电源的负极分为两个,LED-就是经过恒流检测的地,V-就是最终的地,这样,控制模块用的电就不经过恒流检测,在低亮度是就会效果较好。

楼主:
LED 要求:
本系统对LED VF 值要求比较严格,要求LED 总的正向电压最多只能比电源的输出电压低1V,最好是在0.5V 以内。如一个6×1W 的LED 电路,若LED 的VF 值为3.0V,6 颗串联为18V,则电源的输出空载电压需在在18.5-19V 之间。若LED 的VF 值为3.4V,6 颗串联为20.4V,则电源的输出空载电压需在21V-21.5V 之间。电流则根据LED 的额定负载电流给予。

楼主:
注意事项

1.该控制系统一定要按照第二章的要求匹配电源和LED,不可使用电压波动过大的电源和非常规LED ;

并请注意电源正负极和输出正负极的正确连接,如反接会导致控制器损坏。

2.控制器请勿放在大范围金属区或附近有强电磁波区内使用,否则会严重影响通讯距离。

楼主:
2.4G调光调色温模块控制方案

楼主:
本系统需要恒流兼恒压的电源,并且具有快速的响应速度,控制模块的pwm 几乎是4M(1000*4000)的频率,对于采用源边检测电流的恒流源是不可以的,(原因就是反应速度太慢,会造成LED 灯闪烁,抖动,调制不良等问题。也许有些电源厂家可以做好,客户需要自己测式),最好采用次级三极管检测反馈的电源,反应速度快。(还有就是直接利用光耦的门槛电压来恒流的,效果也很好,就是效率稍微低了一点,和用三极管检测恒流的原理相同,只是三极管的门槛电压低一下,效率就高一些)。
一般的电源,负极只有一个,在控制板上面可以把led-和V-连起来,但是在低亮度是效果就会差一
些。可以把电源的负极分为两个,LED-就是经过恒流检测的地,V-就是最终的地,这样,控制模块用的电就不经过恒流检测,在低亮度是就会效果较好。

楼主(2018-06-16):
产品特点:
1、全触摸控制
2、外观舒适、新颖
3、2.4G 通信,通信速率高,延迟时间极短。
4、控制器驱动能力强
5、色彩变换模式多
6、断电自动记忆
7、宽电压使用,DC12-24V
采用无线2.4G 全球 ISM 频段控制,无需许可证,全触摸操作,可在有效范围的任意角落(空旷地方<=100米)进行控制,接口为4线3回路共阳极接法(每路输出电流为6A),通过 PWM 调制,控制 R、G、B 三路可调制出64万色,用有16种自动变化模式,手动调节时,根据需要可触摸遥控器上色环对应颜色得到需要的灯光效果。

楼主:
具有功耗低,传输距离远,空中通讯速率高,抗干扰性更强,稳定性更高

楼主(2018-11-14):
本系统对LED VF 值要求比较严格,要求LED 总的正向电压最多只能比电源的输出电压低1V,最好是在0.5V 以内。如一个6×1W 的LED 电路,若LED 的VF 值为3.0V,6 颗串联为18V,则电源的输
出空载电压需在在18.5-19V 之间。若LED 的VF 值为3.4V,6 颗串联为20.4V,则电源的输出空载电
压需在21V-21.5V 之间。电流则根据LED 的额定负载电流给予。

楼主(2019-03-12):
具有调光、调色温、小夜灯模式等等功能;在遥控范围内,一个遥控器可以控制无数接收端,即多个LED灯,而且同步性、一致性很好。将不同的灯分到不同的组,最多分4组,自由分组,同时控制或分别控制,在完成控制器和遥控器的系统对码匹配和分组完成后,就可以实现各种功能的无线控制;如果要更改以前的分组,可以清码再配。

楼主:
每个控制器只能同一遥控器上的一组匹配,一个遥控器可以匹配无数个控制器,但一个控制器最多只能同时接受4 个遥控器同时匹配。

楼主:
具有调光,调色温,自由分组同步控制。控制器模块化设计,接线点与固定点容合在一起,便于与灯具铝基板配套兼容和二次开发。

楼主(2019-05-15):
本系统是一款高性能LED 遥控调光控制器,主要应于用各类需要调光调色温的LED 灯(5-20W ),如

LED 球泡灯,LED 吸顶灯,LED 筒灯等。采用2.4G 高频无线遥控控制,具有功耗低,传输距离远,抗干扰能力强,空中通讯速率高等特点。遥控器外形时尚美观,功能实用简单。具有调光,调色温,自由分组同步控制。控制器模块化设计,
接线点与固定点容合在一起,便于与灯具铝基板配套兼容和二次开发。

电源要求:

本系统需要恒流兼恒压的电源,并且具有快速的响应速度,控制模块的pwm 几乎是4M(1000*4000)的频率,对于采用源边检测电流的恒流源是不可以的,(原因就是反应速度太慢,会造成LED 灯闪烁,抖动,调制不良等问题。也许有些电源厂家可以做好,客户需要自己测式),最好采用次级三极管检测反馈的电源,反应速度快。(还有就是直接利用光耦的门槛电压来恒流的,效果也很好,就是效率稍微低了一点,和用三极管检测恒流的原理相同,只是三极管的门槛电压低一下,效率就高一些)。
一般的电源,负极只有一个,在控制板上面可以把led-和V-连起来,但是在低亮度是效果就会差一
些。可以把电源的负极分为两个,LED-就是经过恒流检测的地,V-就是最终的地,这样,控制模块用的电就不经过恒流检测,在低亮度是就会效果较好。

LED 要求:

本系统对LED VF 值要求比较严格,要求LED 总的正向电压最多只能比电源的输出电压低1V,最好是在0.5V 以内。如一个6×1W 的LED 电路,若LED 的VF 值为3.0V,6 颗串联为18V,则电源的输
出空载电压需在在18.5-19V 之间。若LED 的VF 值为3.4V,6 颗串联为20.4V,则电源的输出空载电
压需在21V-21.5V 之间。电流则根据LED 的额定负载电流给予。

应用实例:

右图为该系统在一款6W 球泡灯上的应用实例,采用的是三星5630LED,

每颗LED 的工作电流为150mA,VF 值3.2V,每路分别采用5 串两并共阳

极的电路设计,采用的电源参数为:输入:AC86-264V;50/60HZ

输出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1.gifC 16.5V,电流300mA.系统工作良好.

基本功能操作

1.对码和分组:遥控器需要与控制器进行对码操作后才能使用,方法如下:
将控制器与负载灯具,电源连接正常完成后,选定需要分组控制的灯,切断电源 10 秒钟后重新接通

2.电源,在接通电源的瞬间(3 秒钟内)点击相应组开键,
该灯将"慢闪三下"确认匹配与分组成
功。重复以上步骤直到将所有欲分组的灯分组。

注:每个控制器只能同一遥控器上的一组匹配,一个遥控器可以匹配无数个控制器,但一个控制器最多只能同时接受4 个遥控器同时匹配。

2.清码与重新分组:如果房间布局改变,或者使用喜好变化,可能需要更改以前的分组,重新分组前

需将遥控LED 灯的地址码清除,方法如下:

选定需要清码的灯,切断电源10 秒钟后重新接通电源,在接通电源的瞬间(3 秒钟内)点击"全开" 键或相应组开键
  5 次,
该灯将"快闪六下"确认清码成功。
清码成功后重新分组的操作过程和第1 条"对码和分组"的操作过程完全一致。

3.小夜灯功能:长按"全关"键
,所有灯同时调至小夜灯模式.长按"分组关"键
,可以
将分到该组的灯同时调至小夜灯模式 .小夜灯亮度为最高亮度的2‰.

注意事项

1.该控制系统一定要按照第二章的要求匹配电源和LED,不可使用电压波动过大的电源和非常规LED ;

并请注意电源正负极和输出正负极的正确连接,如反接会导致控制器损坏。

2.控制器请勿放在大范围金属区或附近有强电磁波区内使用,否则会严重影响通讯距离。(资料索取,请

网友:
这个环节确实很重要

网友(2019-09-19):
欧豪一款产品还真是不容易,所以只能把想到的都考虑进去,尽量少走弯路!

楼主(2024-09-07):
具有调光,调色温,自由分组同步控制。控制器模块化设计, 接线点与固定点容合在一起,便于与灯具铝基板配套兼容和二次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