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检测一个小于时钟周期的脉冲?

楼主(2018-05-11):
怎么确保一定能检测到有效脉冲?下面的方案无法保证输出脉冲宽度,各位ICer有没有更好的实现方案?

网友:
这么做的话o_found仍然是个异步的,o_found输出能保证被其他模块的时钟采到吗

网友:
再打一拍,用后面连个寄存器去异或

网友:
pulse 生成前必须先同步到本时钟域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能,所以寻求更好的方案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想到一招啊,用个fifo就可以了,i_pulse当作写入时钟,写入数据恒定为'd1,i_clk当作读时钟,再做个o_found就可以了或者用fifo的dout的最低位当o_found

网友:
用一个异步fifo,i_pulse当作写时钟,din恒定为'd1,i_clk当作读时钟,就可以了

网友:
pulse做时钟驱动一个加法器,加法器结果做跨时钟域处理,clk读结果

网友:
触发器不就完了?触发后,不复位就一直保持值

网友:
做了时钟,不需要去抖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