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我用calibre做PEX时,没有HCELL和XCELL

楼主(2018-05-11):
各位大神,求助一个问题,我在用Calibre坐参数提取时,要提供一个H-cells 和一个X-cells,但是我没有找到,请问这两个文件是必须的吗?他们在哪里?求教,谢谢!!!

网友:
不是必须的,随便加一个文件都能跑出来,或者换个模式就不需要了。

网友:
那個檔案沒有有沒關係

楼主:
回复 楼主:
感谢2楼3楼的回答,不过还是跑不起来,这是RCX rule有问题...?

楼主:
回复 楼主:

网友:
看看是不是layer map文件没加上

网友(2018-08-02):
回复 楼主:

版主,你好HCELL是提供PEX萃取寄生電容/電阻的檔案,如你去除就跟跑PRE-SIM一樣

网友:
你这个是那一行文件有问题吧

网友:
我也觉得是layermap没加好。

网友(2023-08-01):
这个文件要include到lvs deck中使用,不能直接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