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eaf cell 和 cell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8-05-12):
get_flat_cell在指令集中的解释是提取 leaf cell,那和get_cell有什么区别?还有比如get_pins -of_obj [get_nets xxx] -leaf ,这中间的-leaf加不加有什么区别?

网友:
get_cell 得到的cell 包含logical hierarchy cell , get_pin 一样的道理

网友:
leaf cell指physics cell,比如std cell,mem等

网友(2018-07-12):
在DC中试下,你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