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command怎么跑drc、lvs和lvl?

楼主(2018-05-12):
大家知道用command怎么跑drc、lvs和lvl吗?谢谢了!

网友:
calibre -drc xxx.drcrule
calibre -lvs xxx.lvsrule
Hier的话:
calibre -drc -hier xxx.drcrule

用calibre -help或者帮助文档里看看参数有哪些吧。

lvl先用dbdiff产生drc文件再跑,用法查calibre手册或者dbdiff -h看

网友(2021-03-10):
请问pvs如何进行跑drc lv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