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开关电路lvs问题求助

楼主(2018-05-12):
DRC通过了,LVS出了问题,几天都解决不了,来求助各位大神,希望帮小弟看看,问题出在哪。

                  ##################################################
                  ##                                              ##
                  ##         C A L I B R E    S Y S T E M         ##
                  ##                                              ##
                  ##             L V S   R E P O R T              ##
                  ##                                              ##
                  ##################################################

REPORT FILE NAME:         bootstrap_switch.lvs.report
LAYOUT NAME:              svdb/bootstrap_switch.sp ('bootstrap_switch')
SOURCE NAME:              /home/cyj/workstation/bootstrap_switch.src.net ('bootstrap_switch')
RULE FILE:                /home/cyj/workstation/_SmicSPM10RR13R_cal018_mixRF_sali_p1mtx_1833.lvs_
CREATION TIME:            Sat May 12 15:50:40 2018
CURRENT DIRECTORY:        /home/cyj/workstation
USER NAME:                cyj
CALIBRE VERSION:          v2014.4_18.13    Wed Nov 5 16:04:06 PST 2014

                               OVERALL COMPARISON RESULTS

                  #   #         #####################
                   # #          #                   #
                    #           #     INCORRECT     #
                   # #          #                   #
                  #   #         #####################

  Error:    Different numbers of instances.
  Error:    Connectivity errors.

**************************************************************************************************************
                                      CELL  SUMMARY
**************************************************************************************************************

  Result         Layout                        Source
  -----------    -----------                   --------------
  INCORRECT      bootstrap_switch              bootstrap_switch

**************************************************************************************************************
                                      LVS PARAMETERS
**************************************************************************************************************

o LVS Setup:

   // LVS COMPONENT TYPE PROPERTY
   // LVS COMPONENT SUBTYPE PROPERTY
   // LVS PIN NAME PROPERTY
   LVS POWER NAME                         "AVDD" "VDD" "SAVDD?" "VCC?" "?VDD?" "?VCC?" "?vcc?" "?vdd?"
   LVS GROUND NAME                        "AVSS" "VSS" "SAVSS?" "gnd" "GND" "?VSS?" "?vss?"
   LVS CELL SUPPLY                        NO
   LVS RECOGNIZE GATES                    ALL
   LVS IGNORE PORTS                       NO
   LVS CHECK PORT NAMES                   YES
   LVS IGNORE TRIVIAL NAMED PORTS         NO
   LVS BUILTIN DEVICE PIN SWAP            YES
   LVS ALL CAPACITOR PINS SWAPPABLE       YES
   LVS DISCARD PINS BY DEVICE             NO
   LVS SOFT SUBSTRATE PINS                NO
   LVS INJECT LOGIC                       YES
   LVS EXPAND UNBALANCED CELLS            YES
   LVS FLATTEN INSIDE CELL                NO
   LVS EXPAND SEED PROMOTIONS             NO
   LVS PRESERVE PARAMETERIZED CELLS       NO
   LVS GLOBALS ARE PORTS                  YES
   LVS REVERSE WL                         NO
   LVS SPICE PREFER PINS                  YES
   LVS SPICE SLASH IS SPACE               YES
   LVS SPICE ALLOW FLOATING PINS          YES
   // LVS SPICE ALLOW INLINE PARAMETERS
   LVS SPICE ALLOW UNQUOTED STRINGS       NO
   LVS SPICE CONDITIONAL LDD              NO
   LVS SPICE CULL PRIMITIVE SUBCIRCUITS   NO
   LVS SPICE IMPLIED MOS AREA             NO
   LVS SPICE MULTIPLIER NAME              "M" "MR"
   LVS SPICE OVERRIDE GLOBALS             NO
   LVS SPICE REDEFINE PARAM               NO
   LVS SPICE REPLICATE DEVICES            NO
   LVS SPICE SCALE X PARAMETERS           NO
   LVS SPICE STRICT WL                    NO
   // LVS SPICE OPTION
   LVS STRICT SUBTYPES                    NO
   LVS EXACT SUBTYPES                     NO
   LAYOUT CASE                            NO
   SOURCE CASE                            NO
   LVS COMPARE CASE                       NO
   LVS DOWNCASE DEVICE                    NO
   LVS REPORT MAXIMUM                     50
   LVS PROPERTY RESOLUTION MAXIMUM        65536
   // LVS SIGNATURE MAXIMUM
   // LVS FILTER UNUSED OPTION
   // LVS REPORT OPTION
   LVS REPORT UNITS                       YES
   // LVS NON USER NAME PORT
   // LVS NON USER NAME NET
   // LVS NON USER NAME INSTANCE
   // LVS IGNORE DEVICE PIN

   // Reduction

   LVS REDUCE SERIES MOS                  NO
   LVS REDUCE PARALLEL MOS                YES
   LVS REDUCE SEMI SERIES MOS             NO
   LVS REDUCE SPLIT GATES                 YES
   LVS REDUCE PARALLEL BIPOLAR            YES
   LVS REDUCE SERIES CAPACITORS           YES
   LVS REDUCE PARALLEL CAPACITORS         YES
   LVS REDUCE SERIES RESISTORS            YES
   LVS REDUCE PARALLEL RESISTORS          YES
   LVS REDUCE PARALLEL DIODES             YES

   LVS REDUCE  pvar18_ckt  PARALLEL
   LVS REDUCE  pvar33_ckt  PARALLEL
   LVS REDUCE  rnwaa_ckt  SERIES PLUS MINUS
   LVS REDUCE  rnwaa_ckt  PARALLEL
   LVS REDUCE  rnwsti_ckt  SERIES PLUS MINUS
   LVS REDUCE  rnwsti_ckt  PARALLEL
   LVS REDUCE  rpdif_ckt  SERIES PLUS MINUS
   LVS REDUCE  rpdif_ckt  PARALLEL
   LVS REDUCE  rndif_ckt  SERIES PLUS MINUS
   LVS REDUCE  rndif_ckt  PARALLEL
   LVS REDUCE  rppo_ckt  SERIES PLUS MINUS
   LVS REDUCE  rppo_ckt  PARALLEL
   LVS REDUCE  rppo_3t_ckt  SERIES PLUS MINUS
   LVS REDUCE  rppo_3t_ckt  PARALLEL
   LVS REDUCE  rnpo_ckt  SERIES PLUS MINUS
   LVS REDUCE  rnpo_ckt  PARALLEL
   LVS REDUCE  rnpo_3t_ckt  SERIES PLUS MINUS
   LVS REDUCE  rnpo_3t_ckt  PARALLEL
   LVS REDUCE  rpdifsab_ckt  SERIES PLUS MINUS
   LVS REDUCE  rpdifsab_ckt  PARALLEL
   LVS REDUCE  rndifsab_ckt  SERIES PLUS MINUS
   LVS REDUCE  rndifsab_ckt  PARALLEL
   LVS REDUCE  rpposab_ckt  SERIES PLUS MINUS
   LVS REDUCE  rpposab_ckt  PARALLEL
   LVS REDUCE  rpposab_3t_ckt  SERIES PLUS MINUS
   LVS REDUCE  rpposab_3t_ckt  PARALLEL
   LVS REDUCE  rnposab_ckt  SERIES PLUS MINUS
   LVS REDUCE  rnposab_ckt  PARALLEL
   LVS REDUCE  rnposab_3t_ckt  SERIES PLUS MINUS
   LVS REDUCE  rnposab_3t_ckt  PARALLEL
   LVS REDUCE  rhrpo_ckt  SERIES PLUS MINUS
   LVS REDUCE  rhrpo_ckt  PARALLEL
   LVS REDUCE  rhrpo_3t_ckt  SERIES PLUS MINUS
   LVS REDUCE  rhrpo_3t_ckt  PARALLEL
   LVS REDUCE  rndifsab_ckt_rf  SERIES PLUS MINUS
   LVS REDUCE  rndifsab_ckt_rf  PARALLEL
   LVS REDUCE  rpdifsab_ckt_rf  SERIES PLUS MINUS
   LVS REDUCE  rpdifsab_ckt_rf  PARALLEL
   LVS REDUCE  rnposab_ckt_rf  SERIES PLUS MINUS
   LVS REDUCE  rnposab_ckt_rf  PARALLEL
   LVS REDUCE  rpposab_ckt_rf  SERIES PLUS MINUS
   LVS REDUCE  rpposab_ckt_rf  PARALLEL
   LVS REDUCE  rhrpo_ckt_rf  SERIES PLUS MINUS
   LVS REDUCE  rhrpo_ckt_rf  PARALLEL
   LVS REDUCTION PRIORITY                 PARALLEL

   LVS SHORT EQUIVALENT NODES             NO

   // Trace Property

   TRACE PROPERTY  mn(n18)  l l 5
   TRACE PROPERTY  mn(n18)  w w 5
   TRACE PROPERTY  mn(n33)  l l 5
   TRACE PROPERTY  mn(n33)  w w 5
   TRACE PROPERTY  mp(p18)  l l 5
   TRACE PROPERTY  mp(p18)  w w 5
   TRACE PROPERTY  mp(p33)  l l 5
   TRACE PROPERTY  mp(p33)  w w 5
   TRACE PROPERTY  mn(nnt18)  l l 5
   TRACE PROPERTY  mn(nnt18)  w w 5
   TRACE PROPERTY  mn(nnt33)  l l 5
   TRACE PROPERTY  mn(nnt33)  w w 5
   TRACE PROPERTY  mn(nmvt18)  l l 5
   TRACE PROPERTY  mn(nmvt18)  w w 5
   TRACE PROPERTY  mn(nmvt33)  l l 5
   TRACE PROPERTY  mn(nmvt33)  w w 5
   TRACE PROPERTY  mp(pmvt18)  l l 5
   TRACE PROPERTY  mp(pmvt18)  w w 5
   TRACE PROPERTY  m(c1)  l l 5
   TRACE PROPERTY  m(c1)  w w 5
   TRACE PROPERTY  m(c2)  l l 5
   TRACE PROPERTY  m(c2)  w w 5
   TRACE PROPERTY  pvar18_ckt  wr wr 5
   TRACE PROPERTY  pvar18_ckt  lr lr 5
   TRACE PROPERTY  pvar18_ckt  nf nf 0
   TRACE PROPERTY  pvar33_ckt  wr wr 5
   TRACE PROPERTY  pvar33_ckt  lr lr 5
   TRACE PROPERTY  pvar33_ckt  nf nf 0
   TRACE PROPERTY  d(pdio18)  a a 5
   TRACE PROPERTY  d(pdio33)  a a 5
   TRACE PROPERTY  d(ndio18)  a a 5
   TRACE PROPERTY  d(ndio33)  a a 5
   TRACE PROPERTY  d(nndio18)  a a 5
   TRACE PROPERTY  d(nndio33)  a a 5
   TRACE PROPERTY  d(nwdio)  a a 5
   TRACE PROPERTY  d(diobpw)  a a 5
   TRACE PROPERTY  q(pnp18a4)  a a 5
   TRACE PROPERTY  q(pnp18a25)  a a 5
   TRACE PROPERTY  q(pnp18a100)  a a 5
   TRACE PROPERTY  q(pnp33a4)  a a 5
   TRACE PROPERTY  q(pnp33a25)  a a 5
   TRACE PROPERTY  q(pnp33a100)  a a 5
   TRACE PROPERTY  q(npn18a4)  a a 5
   TRACE PROPERTY  q(npn18a25)  a a 5
   TRACE PROPERTY  q(npn18a100)  a a 5
   TRACE PROPERTY  q(npn33a4)  a a 5
   TRACE PROPERTY  q(npn33a25)  a a 5
   TRACE PROPERTY  q(npn33a100)  a a 5
   TRACE PROPERTY  rnwaa_ckt  w w 5
   TRACE PROPERTY  rnwaa_ckt  l l 5
   TRACE PROPERTY  rnwsti_ckt  w w 5
   TRACE PROPERTY  rnwsti_ckt  l l 5
   TRACE PROPERTY  rpdif_ckt  w w 5
   TRACE PROPERTY  rpdif_ckt  l l 5
   TRACE PROPERTY  rndif_ckt  w w 5
   TRACE PROPERTY  rndif_ckt  l l 5
   TRACE PROPERTY  rppo_ckt  w w 5
   TRACE PROPERTY  rppo_ckt  l l 5
   TRACE PROPERTY  rppo_3t_ckt  w w 5
   TRACE PROPERTY  rppo_3t_ckt  l l 5
   TRACE PROPERTY  rnpo_ckt  w w 5
   TRACE PROPERTY  rnpo_ckt  l l 5
   TRACE PROPERTY  rnpo_3t_ckt  w w 5
   TRACE PROPERTY  rnpo_3t_ckt  l l 5
   TRACE PROPERTY  rpdifsab_ckt  w w 5
   TRACE PROPERTY  rpdifsab_ckt  l l 5
   TRACE PROPERTY  rndifsab_ckt  w w 5
   TRACE PROPERTY  rndifsab_ckt  l l 5
   TRACE PROPERTY  rpposab_ckt  w w 5
   TRACE PROPERTY  rpposab_ckt  l l 5
   TRACE PROPERTY  rpposab_3t_ckt  w w 5
   TRACE PROPERTY  rpposab_3t_ckt  l l 5
   TRACE PROPERTY  rnposab_ckt  w w 5
   TRACE PROPERTY  rnposab_ckt  l l 5
   TRACE PROPERTY  rnposab_3t_ckt  w w 5
   TRACE PROPERTY  rnposab_3t_ckt  l l 5
   TRACE PROPERTY  rhrpo_ckt  w w 5
   TRACE PROPERTY  rhrpo_ckt  l l 5
   TRACE PROPERTY  rhrpo_3t_ckt  w w 5
   TRACE PROPERTY  rhrpo_3t_ckt  l l 5
   TRACE PROPERTY  r(rnwaa)  r r 5
   TRACE PROPERTY  r(rnwsti)  r r 5
   TRACE PROPERTY  r(rndif)  r r 5
   TRACE PROPERTY  r(rndifsab)  r r 5
   TRACE PROPERTY  r(rpdif)  r r 5
   TRACE PROPERTY  r(rpdifsab)  r r 5
   TRACE PROPERTY  r(rnpo)  r r 5
   TRACE PROPERTY  r(rnpo_3t)  r r 5
   TRACE PROPERTY  r(rnposab)  r r 5
   TRACE PROPERTY  r(rnposab_3t)  r r 5
   TRACE PROPERTY  r(rppo)  r r 5
   TRACE PROPERTY  r(rppo_3t)  r r 5
   TRACE PROPERTY  r(rpposab)  r r 5
   TRACE PROPERTY  r(rpposab_3t)  r r 5
   TRACE PROPERTY  r(rhrpo)  r r 5
   TRACE PROPERTY  r(rhrpo_3t)  r r 5
   TRACE PROPERTY  r(rm1)  r r 5
   TRACE PROPERTY  r(rm2)  r r 5
   TRACE PROPERTY  r(rm3)  r r 5
   TRACE PROPERTY  r(rm4)  r r 5
   TRACE PROPERTY  r(rm5)  r r 5
   TRACE PROPERTY  r(rm6_rf)  r r 5
   TRACE PROPERTY  c(cpm)  c c 5
   TRACE PROPERTY  c(mim)  c c 5
   TRACE PROPERTY  n18_ckt_rf  wr wr 5
   TRACE PROPERTY  n18_ckt_rf  lr lr 5
   TRACE PROPERTY  n18_ckt_rf  nf nf 0
   TRACE PROPERTY  dnw18_ckt_rf  wr wr 5
   TRACE PROPERTY  dnw18_ckt_rf  lr lr 5
   TRACE PROPERTY  dnw18_ckt_rf  nf nf 0
   TRACE PROPERTY  dnw18_ckt_rf  laddr laddr 5
   TRACE PROPERTY  dnw18_ckt_rf  waddr waddr 5
   TRACE PROPERTY  dnw33_ckt_rf  wr wr 5
   TRACE PROPERTY  dnw33_ckt_rf  lr lr 5
   TRACE PROPERTY  dnw33_ckt_rf  nf nf 0
   TRACE PROPERTY  dnw33_ckt_rf  laddr laddr 5
   TRACE PROPERTY  dnw33_ckt_rf  waddr waddr 5
   TRACE PROPERTY  p18_ckt_rf  wr wr 5
   TRACE PROPERTY  p18_ckt_rf  lr lr 5
   TRACE PROPERTY  p18_ckt_rf  nf nf 0
   TRACE PROPERTY  n33_ckt_rf  wr wr 5
   TRACE PROPERTY  n33_ckt_rf  lr lr 5
   TRACE PROPERTY  n33_ckt_rf  nf nf 0
   TRACE PROPERTY  p33_ckt_rf  wr wr 5
   TRACE PROPERTY  p33_ckt_rf  lr lr 5
   TRACE PROPERTY  p33_ckt_rf  nf nf 0
   TRACE PROPERTY  pvar18w10l1_ckt_rf  wr wr 5
   TRACE PROPERTY  pvar18w10l1_ckt_rf  lr lr 5
   TRACE PROPERTY  pvar18w10l1_ckt_rf  nf nf 0
   TRACE PROPERTY  pvar18w10ld5_ckt_rf  wr wr 5
   TRACE PROPERTY  pvar18w10ld5_ckt_rf  lr lr 5
   TRACE PROPERTY  pvar18w10ld5_ckt_rf  nf nf 0
   TRACE PROPERTY  pvar18w5l1_ckt_rf  wr wr 5
   TRACE PROPERTY  pvar18w5l1_ckt_rf  lr lr 5
   TRACE PROPERTY  pvar18w5l1_ckt_rf  nf nf 0
   TRACE PROPERTY  pvar18w5ld5_ckt_rf  wr wr 5
   TRACE PROPERTY  pvar18w5ld5_ckt_rf  lr lr 5
   TRACE PROPERTY  pvar18w5ld5_ckt_rf  nf nf 0
   TRACE PROPERTY  pvar33w10l1_ckt_rf  wr wr 5
   TRACE PROPERTY  pvar33w10l1_ckt_rf  lr lr 5
   TRACE PROPERTY  pvar33w10l1_ckt_rf  nf nf 0
   TRACE PROPERTY  pvar33w10ld5_ckt_rf  wr wr 5
   TRACE PROPERTY  pvar33w10ld5_ckt_rf  lr lr 5
   TRACE PROPERTY  pvar33w10ld5_ckt_rf  nf nf 0
   TRACE PROPERTY  pvardio18_ckt_rf  wr wr 5
   TRACE PROPERTY  pvardio18_ckt_rf  lr lr 5
   TRACE PROPERTY  pvardio18_ckt_rf  nf nf 0
   TRACE PROPERTY  pvardio33_ckt_rf  wr wr 5
   TRACE PROPERTY  pvardio33_ckt_rf  lr lr 5
   TRACE PROPERTY  pvardio33_ckt_rf  nf nf 0
   TRACE PROPERTY  rndifsab_ckt_rf  l l 5
   TRACE PROPERTY  rndifsab_ckt_rf  w w 5
   TRACE PROPERTY  rpdifsab_ckt_rf  l l 5
   TRACE PROPERTY  rpdifsab_ckt_rf  w w 5
   TRACE PROPERTY  rnposab_ckt_rf  l l 5
   TRACE PROPERTY  rnposab_ckt_rf  w w 5
   TRACE PROPERTY  rpposab_ckt_rf  l l 5
   TRACE PROPERTY  rpposab_ckt_rf  w w 5
   TRACE PROPERTY  rhrpo_ckt_rf  l l 5
   TRACE PROPERTY  rhrpo_ckt_rf  w w 5
   TRACE PROPERTY  mim1_rf  lr lr 5
   TRACE PROPERTY  mim1_rf  wr wr 5
   TRACE PROPERTY  ind_rf  r r 5
   TRACE PROPERTY  ind_rf  n n 0
   TRACE PROPERTY  diff_ind_rf  r r 5
   TRACE PROPERTY  diff_ind_rf  n n 0
   TRACE PROPERTY  diff_ind_3t_rf  r r 5
   TRACE PROPERTY  diff_ind_3t_rf  n n 0
   TRACE PROPERTY  mom_rf  lr lr 5
   TRACE PROPERTY  mom_rf  nf nf 0
   TRACE PROPERTY  mom_rf_3t  lr lr 5
   TRACE PROPERTY  mom_rf_3t  nf nf 0

                   CELL COMPARISON RESULTS ( TOP LEVEL )

                  #   #         #####################
                   # #          #                   #
                    #           #     INCORRECT     #
                   # #          #                   #
                  #   #         #####################

  Error:    Different numbers of instances (see below).
  Error:    Connectivity errors.

LAYOUT CELL NAME:         bootstrap_switch
SOURCE CELL NAME:         bootstrap_switch

--------------------------------------------------------------------------------------------------------------

INITIAL NUMBERS OF OBJECTS
--------------------------

                Layout    Source         Component Type
                ------    ------         --------------
Ports:              5         5

Nets:              13        13

Instances:         56        11    *    MN (4 pins)
                    17         3    *    MP (4 pins)
                     3         3         C (2 pins)
                ------    ------
Total Inst:        76        17

NUMBERS OF OBJECTS AFTER TRANSFORMATION
---------------------------------------

                Layout    Source         Component Type
                ------    ------         --------------
Ports:              5         5

Nets:              12        12

Instances:          7         7         MN (4 pins)
                     1         1         MP (4 pins)
                     3         3         C (2 pins)
                     1         0    *    INV (2 pins)
                     1         1         _invb (6 pins)
                     0         1    *    _invv (4 pins)
                     1         1         _sdw2v (4 pins)
                ------    ------
Total Inst:        14        14

       * = Number of objects in layout different from number in source.

**************************************************************************************************************
                                 INCORRECT OBJECTS
**************************************************************************************************************

LEGEND:
-------

  ne  = Naming Error (same layout name found in source
        circuit, but object was matched otherwise).

**************************************************************************************************************
                                   INCORRECT NETS

DISC#  LAYOUT NAME                                               SOURCE NAME
**************************************************************************************************************

  1    Net CLK                                                   CLK
       --- 6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 4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                                --------------------------

       (INV):input                                               ** missing connection **
         M3(3.420,32.030):g
         M20(3.200,29.940):g

       M24(8.410,29.940):s                                       ** missing connection **
       M21(4.995,29.940):g                                       ** missing connection **

       ** missing connection **                                  (_invv):in
                                                                   MNM12:g
                                                                   MPM1:g

--------------------------------------------------------------------------------------------------------------

  2    Net 1                                                     clksb
       --- 7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 4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                                --------------------------

       (INV)utput                                              ** missing connection **
         M3(3.420,32.030):d
         M20(3.200,29.940):d

       M47(28.930,31.850):g                                      ** missing connection **
       M24(8.410,29.940):g                                       ** missing connection **
       M21(4.995,29.940):d                                       ** missing connection **

       ** missing connection **                                  (_invv)ut
                                                                   MNM12:d
                                                                   MPM1:d

--------------------------------------------------------------------------------------------------------------

  3    Net 5                                                     net053
       --- 1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 3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                                --------------------------

       ** missing connection **                                  MNM10:g
       ** missing connection **                                  MNM11:s

--------------------------------------------------------------------------------------------------------------

  4    Net 3                                                     net8
       --- 8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 5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                                --------------------------

       M47(28.930,31.850):s                                      ** missing connection **
       M11(14.170,32.015):b                                      ** missing connection **
       M11(14.170,32.015):s                                      ** missing connection **

       ** missing connection **                                  (_invb):sup2
                                                                   MNM15:s

--------------------------------------------------------------------------------------------------------------

  5    Net 4                                                     ** no similar net **

--------------------------------------------------------------------------------------------------------------

  6    Net 6                                                     ** no similar net **

--------------------------------------------------------------------------------------------------------------

  7    ** no similar net **                                      net046

--------------------------------------------------------------------------------------------------------------

  8    ** no similar net **                                      net039

**************************************************************************************************************
                                 INCORRECT INSTANCES

DISC#  LAYOUT NAME                                               SOURCE NAME
**************************************************************************************************************

  9    (INV)                                                     ** missing gate **

       Transistors:
         M3(3.420,32.030)  MP(P18)
         M20(3.200,29.940)  MN(N18)

--------------------------------------------------------------------------------------------------------------

10    ** missing injected instance **                           (_invv)

                                                                 Devices:
                                                                   MPM1  MP(P18)
                                                                   MNM12  MN(N18)

**************************************************************************************************************
                               INFORMATION AND WARNINGS
**************************************************************************************************************

                  Matched    Matched    Unmatched    Unmatched    Component
                   Layout     Source       Layout       Source    Type
                  -------    -------    ---------    ---------    ---------
   Ports:               5          5            0            0

   Nets:               10         10            2            2

   Instances:           7          7            0            0    MN(N18)
                        1          1            0            0    MP(P18)
                        3          3            0            0    C(MIM)
                        0          0            1            0    INV
                        1          1            0            0    _invb
                        0          0            0            1    _invv
                        1          1            0            0    _sdw2v
                  -------    -------    ---------    ---------
   Total Inst:         13         13            1            1

o Statistics:

   71 layout mos transistors were reduced to 12.
     59 mos transistors were deleted by parallel reduction.

o Initial Correspondence Points:

   Ports:        AVDD AVSS CLK VIN VOUT

**************************************************************************************************************
                             DETAILED INSTANCE CONNECTIONS

       LAYOUT NAME                                               SOURCE NAME
**************************************************************************************************************

          (This section contains detailed information about connections of
           matched instances that are involved in net discrepancies).

--------------------------------------------------------------------------------------------------------------

       M11(14.170,32.015)  MP(P18)                               MPM2  MP(P18)
         g: 7                                                      g: net5
         d: 8                                                      d: net15
         s: 3                                                      ** net8 **
         b: 3                                                      ** net8 **
         ** no similar net **                                      s: net039
         ** no similar net **                                      b: net039

--------------------------------------------------------------------------------------------------------------

       M21(4.995,29.940)  MN(N18)                                MNM10  MN(N18)
         s: AVDD                                                   d: AVDD
         b: AVSS                                                   b: AVSS
         g: CLK                                                    ** CLK **
         d: 1                                                      ** clksb **
         ** 5 **                                                   g: net053
         ** no similar net **                                      s: net046

--------------------------------------------------------------------------------------------------------------

       M24(8.410,29.940)  MN(N18)                                MNM11  MN(N18)
         d: AVDD                                                   d: AVDD
         b: AVSS                                                   b: AVSS
         g: 1                                                      ** clksb **
         s: CLK                                                    ** CLK **
         ** no similar net **                                      g: net046
         ** 5 **                                                   s: net053

--------------------------------------------------------------------------------------------------------------

       M47(28.930,31.850)  MN(N18)                               MNM16  MN(N18)
         d: AVDD                                                   d: AVDD
         b: AVSS                                                   b: AVSS
         g: 1                                                      ** clksb **
         s: 3                                                      ** net8 **
         ** no similar net **                                      g: net046
         ** no similar net **                                      s: net039

**************************************************************************************************************
                                         SUMMARY
**************************************************************************************************************

Total CPU Time:      0 sec
Total Elapsed Time:  0 sec

网友:
回复 楼主:

                     1         0    *    INV (2 pins)
                     0         1    *    _invv (4 pins)

     layout有个器件名字叫INV, source有个器件名字叫_invv, 二者类型不一致。需要修改为一致。或者修改cdl,把_invv修改为INV,或者修改lvs code,把提取命令的类型修改为_inv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