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verilog实现32位RSA的加密算法,卡了好久了。

楼主(2018-05-13):
刚开始学verilog一个礼拜,老师要求用verilog实现32位RSA的加密算法,我自己尝试编了一下,发现问题好多,不知道怎么改,有没有大佬帮着看一下代码,哪里需要改,主要就计算了一个求幂的运算,里面调用了一个除法求余的函数,代码如下:
module rsa(e,in,key,out);
input[31:0] e;
input[31:0] in;
input[31:0] key;
output[31:0]out;
reg [31:0] n;
integer i;

for (i=N;i>0;i=i--)
begin
n=(e[ i ] )? remainder(out*out*in,key):remainder(out*out,key);

out=n[31:0];

end
function [31:0] remainder;

input[31:0] a;
input[31:0] b;

reg[31:0] tempa;

reg[31:0] tempb;
reg[63:0] temp_a;
reg[63:0] temp_b;

integer i;
begin

    tempa <= a;
    tempb <= b;

    temp_a = {32'h00000000,tempa};
    temp_b = {tempb,32'h00000000};
    for(i = 0;i < 32;i = i + 1)
        begin
            temp_a = {temp_a[62:0],1'b0};
            if(temp_a[63:32] >= tempb)
                temp_a = temp_a - temp_b + 1'b1;
            else
                temp_a = temp_a;
        end

    remainder <= temp_a[63:32];

end

endfunction

endmodule

主要报错有这两条:Error (10170): Verilog HDL syntax error at rsa.v(10) near text "for";  expecting "endmodule"
Error (10280): Verilog HDL Port Declaration error at rsa.v(12): cannot redeclare port "key" because it is already fully declared
改了半天都有问题,这个key重复定义的问题有没有人解释一下

网友:
学了一个礼拜,看起来楼主还没有掌握HDL的意义,你这段代码一看就是搞软件的人写的,但HDL是硬件描述语言,需要和实际的硬件电路去对应的,你这个代码无法找到对应的电路结构,for循环不能这么写的,稍微转换一下头脑,有一个数字逻辑的思想才行,你再看看verilog的语法书。你这里问题确实有点多。

网友:
仔细看一下verilog语法吧

网友:
verilog里没有++或者--的。for循环里老老实实i=i-1'b1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赐教

楼主:
回复 网友B:

求赐教  for 循环要怎么写可以找到对应的电路结构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可以了解一下for...generate的语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