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如何将clock tree做到最短

楼主(2018-05-14):
今天有面试官问我如何把clock tree(55nm工艺,ccopt)做到最短,我回答如下:
1.尽量用CLKINV,不用buffer
2.尽量用大一点的驱动能力的CLKINV
3.clock transition设置的不要过分小
4.该用LVT CLKINV

大家讨论一下,还有其他的方式吗

网友:
tree做的最短,应该是理解成latency最小,但是你又说了是CCOPT条件下的,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本身并不是要怎么去做的最小,而是应该结合latency/skew对timing/power的影响来回答,而且你答的也不全,类似target skew/cap/net length/都有影响,选择的INV应该是适中而不是一味的追求嘴大,VT应该参照所使用库的UG的推荐,以及其他的SDC设置,clock group设置,FUNC/SCAN等,都应该有所考虑。

网友:
首先要将,不需要balance的节点剔除,这样latency才能控制住

网友:
ccopt引擎有bug,自动做出来经常绕来绕去的,要做到最短只能手动干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手动干预,比如从哪方面下手?

网友:
楼主回答的很肤浅。可能是刚工作一年左右的。如果你工作时间超过一年,说明你回答的很差,面试官一定很失望。

网友(2018-06-18):
回复 网友B:

   期待大神给点思路啊,,我也想知道怎么做短。。

网友:
慢慢来 你觉得回答不好 可以问下面试官他是怎么考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