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片内分压问题

楼主(2018-05-14):
我想把取 0.65倍的VDD 和 0.8倍的VDD 两个电压值,请问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用20个电阻串联可行么?或者还有没有其他的可靠地方法?

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要考虑 1,电阻匹配。2,电阻的功耗 3,电源的纹波,是否要滤波稳压 4,这两个分电压的驱动能力

网友:
可以,不过电阻一定要匹配好

网友:
要考虑下  驱动能力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只是给几个比较器的gate端 应该可以直接用吧?

网友:
你的VDD稳定么  纹波大么?
你的检测精度高么  比较器需要迟滞么

网友:
电阻一定要匹配好

楼主:
回复 网友B:

    VDD是从外部LDO出来的,比较器带迟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