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默认情况下,为何无法自动保存所有的vsource或probe的电流

楼主(2018-05-14):
使用的IC616版本,DC 仿真发现
有多个VDC的情况下,有部分VDC无法保存电流,电路确定check and save过

我的理解是电路里面所有的source和probe,电流都是默认保存的,不是吗?

不知道有没有朋友碰到过我说的这种情况?多谢

网友:
在ADE力的outputs里,有save options。可以选择保存。
不一样的版本,不一定会默认保存source和probe

网友:
这样才能电压 电流 save all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解答。默认保存probe和VDC的电流还是很方便的   额外设置的话
   1.选择具体层次,存储电流数据太大
   2. 一个一个选择保存,但是又挺麻烦

可能的确不同的版本有差异吧

我现在碰到的情况是,比如我加了10个VDC,其中8个VDC都是默认保存的,还2个就没有保存,而且跑了仿真才能发现。。。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解答,你的这种,可以设置保存电流数据到第几层
TOP仿真的话,我只想保存几个具体的电流值,这样的话数据比较少。。

通过加VDC这种方式比较方便,看波形和DC 工作点都挺方便的

网友(2023-09-06):
找到解决方法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