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将频率响应曲线导入Cadence中

楼主(2018-05-14):
想设计一个滤波器来拟合特定的频率特性曲线,想用spice跑,不知道怎么导数据。

网友:
顶下先,等待高手解答

网友:
为什么这么做?

是想直接用cadence来迭代获取参数吗?

为什么不用matlab建模,计算出电路参数,再在cadence中仿真并做相应调整。

这样先忽略次级效应,更容易结合理论和实际,也不需要迭代太多次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为了做曲线拟合,需要将测试数据导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