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master clock 的波形是怎样传递到 generated clock 的?

楼主(2018-05-15):
我看有的情况下, clk 是 master clock,把 generated clock 定义在 FF2 的 Q pin 上。那么, clk 波形是怎样传递到 FF2 的 Q pin 呢? 怎么看都觉得 Q pin 上不会有 clock 波形。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注意过有你这样的clock,只知道2 分频 时, 你需要在Q 端加反相器啊,然后再 传给D端,每一个clock 变换一次,刚好是一个2 分频, 你图中的这个没遇到过。。。

网友:
漏画了反馈部分。自己画画波形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