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 在检测到timing loop之后卡住不动

楼主(2018-05-15):
问题描述:我的DC 环境是需要4次 compile 的,前三次compile 和compile_ultra 时,没有问题出现,然而在第四次compile 时,检测到timing loop 后,就直接卡着不动了(前三次也会检测到timing loop ,这是实际的设计需求),
DC报出:
Warning : Timing update failed because design has loops
Dumping new detected-loops for layer '__default__'[0th/1]...
后面紧跟着是几条timing loop的路径,之后DC 一直卡着不动

请问大家有什么想法??? 无论您知不知道答案,看过请一定说说你的想法, 万分感谢

楼主:
此贴终止

网友A: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Warning : Timing update failed because design has loops
Dumping new detected-loops for layer '__default__'[0th/1]
但是我的不是卡着不动,是直接crash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先应该确认是不是DC tool的问题, 这个可以安装一个其他版本的试试。

网友(2020-08-21):
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但是是在第一次compile之后,楼主解决这个问题了没

网友:
你这很可能是timing closure iterations,解决办法是mode merge.

网友(2023-05-31):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Warning : Timing update failed because design has loops
Dumping new detected-loo ...

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请问楼主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