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为何会优化掉我设计中的pad?

楼主(2018-05-15):
1、我已反复检查过我的设计,确认了被优化掉的pad的确与内核存在有效的数据通路,并通过了有关的前仿case的验证。2、在使用compile_ultra命令前,直接write_netlist,所有pad都存在。即mapping、optimization后,有些PAD就消失了。但相关的input、output信号仍然存在,只是优化成了直接连到了buffer上,再连接到内核中。
3、关于被优化掉的pad的一些细节:
    设计有一组地址信号(input),在设计中对每一位的使用都是平等的。但某些位对应的pad就被优化掉了,有些位对应的pad则保留了下来。
4、我使用的compile_ultra命令中主要使用了以下选项(具体拼写可能不准确……):
    -gate_clock -no_sequential_output_inv -no_auto_ungroup -no_boundry_opt -timing_effort_high
    我曾将-timing_effort_high(本来也是过时的选项)去掉后,一度没有了pad被优化掉的现象。以为解决了这个问题。但在之后的综合中,该问题又再次出现,真是咄咄怪事……

    感谢各位大大帮忙分析!

网友:
楼主,你解决了一定记得 告诉我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综合用的constraint里面把所有pad 设成 dont_touch试试
     set_dont_touch  ...

网友:
回复 网友A:

   设置成dont touch 肯定就不会优化掉的,我想知道的是:   rtl 中已经使用的是相应的 lib 中的PAD对应的cell 了,那为何做DC 时,还会被优化掉

网友:
回复 网友B:

rtl里面你再怎么设,对dc而言pad的逻辑功能就是一个buffer, dc不是AI, 并不会对pad区别对待,该优化掉的时候还是会优化掉,所以最好也最简单的就是set_dont_touch

网友:
回复 网友A:

thank you for reply, learnt a lot

网友: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总算明白了

网友(2018-07-12):
加dont touch属性

网友:
会区别对待的吧,你看lib库里对pad应该有类型定义成pad类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