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rm cm0 linux gcc编译遇到问题 -

楼主(2018-05-16):
下载了codesourcey的gcc交叉linux编译器,版本4.8.3.

http://www.veryarm.com/arm-none-linux-gnueabi-gcc#linux

然后编译 link得时候出现了错误,

说是ld无法找到-lc3 -lcs3unhosted ,百度了一下有人解释如下:

=======================

GROUP(-lgcc -lc -lm -lcs3 -lcs3unhosted)

GROUP命令作用和INPUT命令相似,差别在于GROUP命令指定的文件必须是archives静态链接库文件。INPUT命令用于指导链接器将指定的文件包含进link当中,就好象在命令行中输入一般。

另外如果使用INPUT(-lfile)ld链接器将自动将文件转变成libfile.a文件。

故此脚本中该命令行的含义是:将libgcc.a libc.a libm.a lincs3.a libcd3unhosted.a 这些静态库文件包含到link当中。

==========================

我找了一下确实缺少 lincs3.a libcd3unhosted.a 静态库,不知道可以去哪里下载?

请大家帮忙

楼主:
回复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我?难道发错版区了?

网友:
有人关注一下这个问题吗?谢谢!

网友:
直接去arm官网下载gcc arm none ,这个可以用,我用过,安装好了就可以。很方便。

楼主(2018-07-05):
解决了,最后下载了一个2013.05 的arm gcc就可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