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PF的电源网络建立问题,我做的是RTL级的MVSIM仿真

楼主(2018-05-16):
如图所示,关于电源网络我是这样建立的

问题1,因为32k xo是模拟模块,只写了一个简单的model,他有两个电源输入,这个网络我该怎么建立呢??我当时想的是将top模块中的net直接连接其信号,可是报错无法识别其中一根信号线,定义完全一样。
问题2,LDO和SCVR这两个电源模块,也是model,他们的输出电压是1v,作为其他模块的输入电压,我在top层建立了两个port,这个port要连接到model中的输出电压信号吗???如果连接到的话,因为只是model,他能作为驱动去驱动其他模块吗??

网友:
楼主有没有UPF flow的教程,或者学习UPF的建议?

楼主:
回复 网友A:

  教程我倒看了一些,主要是lpmm,流程的话可以直接看官方的手册,看前面一两章就可以啦。至于建议的因问我也才接触不久。工具安装目录下有例子,到时候可以用来试试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