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skill如何选中instance的pin,以及获取其任意pin的坐标?

楼主(2018-05-17):
目标:在schematic中自动给instance画连线,并标上label。现在遇到的问题是:
(1)如何获得instance的某个pin的id,注意不是symbol的pin而是instance的;
(2)怎么通过其id选中这个instance的pin,就是那个红色的块块;
(3)如何获得这个pin的中心点xy坐标,为了找到画线的起点;
(4)画线用schCreateWire();
(5)标Label名用schCreateLabel();
第4、5点我知道,就是第1、2点不知道,不知要用哪个函数,怎么表达。第3点可通过解决第1、2然后推算能得到,如果用某个函数直接得到更好了,看是否有更好的方法。麻烦高人指点,谢谢哒!

楼主:
自问自答一下,自己已经解决,本想通过某一函数直接获得schematic中各instance的任意pin的坐标,找不到。自己建了一函数,思路是通过抓取其symbol的pin,获得xy坐标,选基准pin,和其需要关心的pin,计算偏置量,然后计算获得其在schematic中的pin坐标,其中需注意instance各种旋转的情况,坐标是不一样的。

网友(2019-12-30):
自学成才

网友A(2020-08-04):
最近写了一个,可以试试看,https://mp.weixin.qq.com/s/fqvXYcWNozpAyVyXinEfow

网友:
太牛了!

能不能给我指点指点这个该如何做?http://bbs.eetop.cn/thread-882354-1-1.html

网友(2021-07-08):
引用 楼主:
自问自答一下,自己已经解决,本想通过某一函数直接获得schematic中各instance的任意pin的坐标,找不到。自 ...

能请教一下那个坐标transform的函数怎么用吗?看不明白

网友(2022-04-20):
引用 楼主:
自问自答一下,自己已经解决,本想通过某一函数直接获得schematic中各instance的任意pin的坐标,找不到。自 ...

大佬可以分享一下具体做法吗,求教!

网友(2024-11-19):
引用 网友A:
最近写了一个,可以试试看,https://mp.weixin.qq.com/s/fqvXYcWNozpAyVyXinEfow

失效了,还有资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