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使用SDToolbox工具箱设计DAC的simulink模型,各模块怎么设置参数

楼主(2018-05-17):
最近在使用SDToolbox工具箱设计DAC的simulink模型,他们之间的各模块怎么设置参数的呀,出来的位数好低,才10bit左右?哪位大神设计过16bit的DAC讲解一下,感谢啊!这是我设计的参数,和结果。

网友:
几阶的?OSR多少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5阶,64过采样率,求助大神

网友(2022-04-09):
2022来考古了

网友(2022-06-12):
可以请教一下如何把sdtool添加到library里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