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tmax run_diagnostics

楼主(2018-05-17):
大家好!
最近在将ate中采集到的fail log导回到tmax准备进行诊断分析时,
使用run-diagnostics命令,tmax报告“no candidate because all failing patterns are unexplained”

想求助为什么这个东西会诊断不出来呢?是否有途径可以使得它可以诊断出来呢?
大家遇到这种问题都是怎么解决的?

恳请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是否是压缩模式?如果压缩模式无法诊断,可以转换成非压缩模式,重新测试并诊断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压缩模式...求赐教!

网友:
个人经验:非压缩模式都不行,那就真的诊断不出来了,只能做pattern mask

网友(2019-02-13):
回复 网友A:

   你好,请教pattern mask一般怎么做?用什么命令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首先俺也是小白,mask可以试一下add*constraint或者是*mask这样的命令。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回复,我也是初学,port端口可以用你说的这些命令,只是不明白pattern mask是啥意思 .坛子里经常有讨论到ATE fail的情况。
我很好奇,TMAX推的pattern为啥会fail, vcs仿真肯定也是过的呀

网友:
我曾经遇到过这样的情况:design里有很多OCC,其中有一个OCC的fast_clk很慢(32K),在ATPG推出pattern后,vcs仿真总是出错;最后才找到这个慢速OCC导致了问题,重新生成pattern,仿真顺利过了。

当然错误的原因可能还有其他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TMAX的计算一般是基于零延时电路的,有试过带上sdf用VCS仿真出现失效的情况。

网友:
回复 网友D:

    谢谢回复,我自己理解带sdf没有过可能是约束约的不好,或者是timing没有修干净。
我奇怪的情况是vcs仿真过了,但是到ATE上fail.这个一般是什么情况引起的呢

网友(2019-09-10):
我对这个也表示好奇。我们现在这种VCS仿真都是用后端的网表,并且还要反标上sdf。这种仿真不能避免ATE上的fail问题?这个时候出了问题不应该是再测一下func pattern就可以判断是否是工艺at-stuck么?

网友:
请教一个问题,我在用tmax进行生成pattern时,出现“Error:There are no active faults in the fault list(m114)”这样的错误,该如何解决啊?我的是普通的sc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