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用DC或者PT直接读出lib文件

楼主(2018-05-17):
如题所示,现别人直接给了我一个lib文件,通过知晓clk的trans和输出的loading,可以手动直接从lib读出TCO的信息。我想了解一下,软件是否可以通过read_lib或者read_db,再通过设置,直接报出timing信息。
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是太明白你的意思, 把这个lib 转db 放在link_library 中,运行约束,compile 不就可以得到timing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