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8-05-18):
我用calibre 进行lvs比对,出现一个错误,是supply error detected :abort on supply error is specified-aborting.还有一个警告: there is no data for layout net name ?vcc?
请求高手指教。

网友:
找不到power vcc

网友:
找不到电源vcc,你是否没有标或者标的识别层不对

网友:
没有设置正确的power,所以识别不到

网友(2025-03-06):
请问怎么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