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IC的ESD标准问题

楼主(2018-05-18):
IC的ESD标准,我所了解民用级一般是2KV HBM, 200V MM
请教这个标准是约定俗成的还是有国标文件规定的?国标文件是哪个?
谢谢!

网友:
民用级一般是2KV HBM, 200V MM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教这个标准是约定俗成的还是有国标文件规定的?国标文件是哪个?

网友:
肯定有国标文件的啊,参考ANSI-ESDA-JEDEC-JS-001-2017ESD_HBM
https://max.book118.com/html/2018/0314/157236844.shtm
以ESDA或者JEDEC为关键词搜就好了,目前还没找到可以下载的版本

网友:
1),GJB597   Method 3015
2),MIL-STD-883  Method xxxx

2KV是一个基本的要求,具体要求得与客户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