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没有方法可以把和一个pin相连的金属线提取出来,单独建立一个block

楼主(2018-05-18):
快捷键可以自行修改 加Ctrl, Alt, Shift 都可以。
可以根据不同工艺库的名字,对其进行修改。

ps:有几个问题要请教一下
      刚从51过渡到61,之前导出gds的命令为 pipo strmout, 61的话是不是只写一个strmout就可以了?

      然后问一问有没有方法可以把和一个pin相连的金属线提取出来,单独建立一个block。
      我这儿有个51的脚本,可惜61好多命令都不一样了,现在在debug呢。

网友:
这个小脚本 有点儿贵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10块还贵啊

网友:
高亮这根线,然后到Connectivity/Save All MarkNets,试试看

网友:
樓上正解Connectivity/Save All MarkNe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