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导入的GDS版图所有的cell全是散的?

楼主(2018-05-18):
为什么导入的GDS版图所有的cell全是散的(flatten pcell)?

网友:
我猜是因为命名的原因,原来每个PCELL的名字都是一样的,转入的时候自动重新命名,所以就都是散的了

网友:
因为导出来后已经不是pcell了,要保持pcell就要在导出/导入选项中设置

网友:
楼上正解,export和inport的时候有选项

网友:
More interesting SW and Texts

网友:
导出导入都保持Pcell才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何都保持Pcell

网友:
如何都保持Pcell

网友:
cad 51 版本,stream in /out 的时候,有option 可选 keep pcell 功能

网友:
laker有mcell这个功能,这样mos虽然不是一个独立的cell,但是却不会散。
导出gds文件的时候会产生两个文件,一个是db,另外一个是对应的mcell文件。
如果你是在laker的环境下,导gds的时候还需要mcell这个文件存在,否则你倒过来的layout虽然是对的,但是会全部flatten。

网友:
stream in/out 的選單裡有可以勾選的選項!

网友:
export和inport的时候有选项

网友(2018-06-26):
如何都保持pcell

楼主:
选项里我设置了保持PCELL,但导入的版图guardring全是散的,cell不是散的,我想要guardring也保持cell

网友(2022-06-09):
引用 楼主:
选项里我设置了保持PCELL,但导入的版图guardring全是散的,cell不是散的,我想要guardring也保持cell ...

  同求解决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选项里我设置了保持PCELL,但导入的版图guardring全是散的,cell不是散的,我想要guardring也保持cell ...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2022-10-10):
引用 楼主:
选项里我设置了保持PCELL,但导入的版图guardring全是散的,cell不是散的,我想要guardring也保持cell ...

请问你用的是51还是61的工具?

网友:
怎么保持Pcell啊

网友B(2023-04-12):
一堆人在说保持pcell,你倒是具体告诉我们在哪里勾选保持pcell啊,说了等于没说,我用的的617版本

网友C(2024-04-23):
引用 网友B:
一堆人在说保持pcell,你倒是具体告诉我们在哪里勾选保持pcell啊,说了等于没说,我用的的617版本 ...

同样的问题,请问有找到在哪里勾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样的问题,请问有找到在哪里勾选吗?

目前没办法

网友(2025-11-20):
flattern 去掉试试